联通封锁5900端口,不能使用VNC

楼主(2013-10-22):
用家里的联通光纤和联通上网卡都不能远程VNC,网上查资料好像是联通封了5900端口,买了张电信上网卡能远程,联通这种状况可以解决吗?这要是电信哪天想起来也把5900端口封了岂不是彻底悲剧了

楼主(2014-02-03):
版主有没有解决办法,麻烦指教啊

网友:
用VPN服务器构建局域网。

网友:
这个好像蛮简单的把VNC端口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考虑不周详,忘了设备端不能改端口的

网友:
呵呵,还有个办法,现在上网都是用路由器的,你可以在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映射,把外网改成联通能通过的端口比如8500,之后在路由器上面设置8500映射到5900,使用VNC时输入IP:8500就能登录了。傻是傻了点总算解决了

网友:
呵呵,还有个办法,现在上网都是用路由器的,你可以在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映射,把外网改成联通能通过的端口 ...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2014-10-08):
回复 楼主:

    用电信上网卡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