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HMI(MT6100i)的穿透功能

楼主(2013-10-23):
1.        威纶通软件版本:
2.        HMI(MT6100i)硬件版本
V2WV  S/N:110341761
3.        使用HMI(MT6100i)的COM3口(RS485   6- 、9+连接)与台达PLC连接正常通讯。

现在想使用HMI(MT6100i)的穿透功能。
1.        将PC的COM1口RS232交叉连接HMI(MT6100i)的COM1口;HMI(MT6100i)的COM3口与台达PLC连接不变。采用串行端口来实现穿透功能,在HMI编程软件中不管怎么设置点击“开始穿透通讯”都弹出如下对话框,提示失败:
疑问:
1.        圈1处的HMI IP要与HMI硬件里面设置的相同?还是必须要设置成安装虚拟串口时系统自动生成的IP地址?
2.        圈3处是与台达PLC原来正常连接的设置,那么圈2处按照说明设置一样。这种情况下怎么老是无法实现“穿透功能”呢?
3.        本人使用的HMI软硬件资源都支持“穿透功能”吧!
4.             资料上介绍可以通过设置系统保留地址LW9901、LW9902来分别设置数据来源串口和数据目标串口,在组态软件中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提示一下。
希望给一些提示或者一些详尽的技术资料,我急需要实现此功能。

网友:
MT6100I没有以太网接口,不能通过上述的方式通信。
参考网站下载中心里面的视频教程和范例程序里面的穿透通讯示例。

楼主:
MT6100I没有以太网接口,使用串口也不行?此款产品就不支持此功能,对吧?

网友:
你上面的方式也是通过IP去设置串口的参数,需要配置以太网的触摸屏才可以。
没有以太网的触摸屏需要按附件的方式去做一个程序,才可以实现穿透。

网友:
好郁闷,今天弄了一天都没成功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