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25):
我使用的是耀华的称重仪表,因为通讯问题咨询厂家,厂家售后问我咱们威纶的TK6070IH 的触摸屏,485通讯 modbus rtu协议,相邻两条指令的最小间隔时间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参数可以到系统参数设置中MODBUS RTU中COM口参数的通信延时去设置。

楼主:
谢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正在跟耀华技术咨询!!

网友:
问题你没描述完全,,我遇到过一个问题,也是485通讯,开始屏一直读不到RFID读卡器的内容,,,我后来咨询RFID读卡器厂家,结果发给我的通讯协议有误,,,,,看看你是不是也存在我遇到的那个问题。。。

楼主:
谢谢了,更换了最新版本的耀华仪表,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