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找不到Arial字体

楼主(2013-10-26):
电脑里面已经有这个字体,工具栏这边也可以显示,但是在编辑里面添加字体确找不到这个字体。4.65.02前的老版本的可以。但是老版本里面有些屏型号没有啊!请教了

网友:
这个是软件有BUG,我的是4.65.05以前的版本有的,以后的都没有。安装4.65.05以后的版本都没有,卸载了,重新装4.65.05就有了。不是电脑的问题,是软件有问题。已在三台电脑上试过,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目前最新的软件版本为EB8000 V465.09

楼主:
EB8000 V465.09  这个版本好像也不行,我们公司有两三个同事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用到了TK6070IP这个型号的屏,所以只能用07以后的版本,但是却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