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多台施耐德ATV12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10-26):
各位高手,请问TK6070IP如何实现与多台(3台以上)施耐德ATV12变频器通讯?

网友:
MODBUS RTU协议与多站的仪器通信。
不同站的地址通过在前面加‘站号#’的形式去实现。
例如1号站变频器的4X 5 地址,地址一栏就写成  1#5、
例如2号站变频器的4X 5 地址,地址一栏就写成  2#5  依次类推

楼主:
灰常感谢版主的指导!现在还有个问题,与变频器通讯之后占用了COM1就不能和三菱FX1S通讯了,请问PLC用COM2或COM3怎么通讯呢,线怎么连?

网友:
TK6070IP只有COM1 RS-232和COM2 RS485-2W/4W

楼主:
谢谢阿东哥,这个我了解,但是我已经用了COM2 485-2w来连变频器了,之前用COM 485-4W来连的FX1S自然就不能用了,请问能用COM1的232来连接触摸屏吗,能的话该怎么接线呢??懂的指导一下吧。。。拜托了

网友:
买个FX1N-232-BD试下
TK6070IH和三菱232BD模块的通信连接线为
触摸屏          PLC
  9--------------3
  6--------------2
  5--------------5

楼主:
不需要吧,PLC那422口还没用呢

网友:
买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试下

网友:
COM2口的RS485 2W和RS485 4W。
只能使用其中一个。
你需要给PLC配置一个232BD模块,通过232端口通讯。
或者买一个RS232转485转换器,用COM1 RS232和变频器通讯,空出COM2 RS485 4W和PLC通讯。

网友(2014-01-02):
可不可以用com2口的485连接变频器,用com1口的232连接一个232转422转换器再连接三菱fx2N?

网友:
三菱编程口是RS485-4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