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图

楼主(2013-10-27):
棒图数值为什么不能为负啊?

网友:
点击棒图元件,然后点击读取地址后面的设置,去更改寄存器的资料格式。

楼主:
谢谢。棒图可以两个方向显示吗?比如以0为中点,负数向左正数向右?

网友:
外观选项里面有显示方向的设置。

楼主:
棒图显示D4000里的值,数值为负时向左,正数是向右,以0为中点,可以用一个棒图显示吗????

楼主:
解决了,终于摸索出来了,原来是要设为偏差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