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6100I和条码扫描枪的通信

楼主(2013-10-29):
现有一维纶通触摸屏TK6100I, 条码扫描枪型号为珠海华尚广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FG-9000。请教各位如何通信?直接把扫描枪的9针接口插到触摸屏的COM1吗?还有哪些需要设置?

楼主:
http://www.farsun.cn/download.aspx?id=3

楼主:
这个是扫描枪的资料。

网友:
我看了说明书的,上面不是都以经标明了通讯格式的吗?直接插上是不可以使用的,要用组态软件写程式才可以用的,你那个型号没用过,我用的MT6070IH,如果屏上没有你支持那个扫描仪,就可以用命令OUTPORT,,,,INPORT读取扫描仪扫描到的内容的。。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