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门子200的配方问题

楼主(2013-10-29):
我用EB8000手册做配方的方法做配方分别与三菱,欧姆龙和西门子的PLC离线模拟,三菱和欧姆龙都能成功模拟,就是西门子200的我试了多次都不成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今天又试了用VB就行。但是VB的数字范围只是0---255的整数,如我要用浮点数又该怎么办呢?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
浮点数要用VD寄存器,而且相邻的VD寄存器是以4为间隔来使用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是以4为间隔来使用的。我在屏上做了二十个数字输入元件,十个对应读HMI的RA0---RA9和被200PLC的VD0---VD36写(上载时).十个显示VD0---VD36的数据和下载时被HMI的RA0---RA9写。结果是HMI的两个元件对应PLC的一个元件,而且只能地址是偶数元件,比如RA2的数据就下载到了VD4里,RA3的数据在VD这边就不显示。我截了几张图片,可我发不了图片。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因为VD是4个为间隔使用,地址是32位的数据格式。
触摸屏上面每个RW地址是一个16位的数据。所以每2个RW寄存器对应4个VB寄存器也就是2个VW寄存器也就是1个VD寄存器。
所以你触摸屏上面的寄存器以2为间隔使用,对应的VD寄存器以4个为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