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宏做一个连除并判断结果

楼主(2013-10-30):
我想用宏做一个连除并判断结果,比喻,12345678除以123,如果结果不是4位数则继续再除以一个数,直到结果是4位数,不知道应该用宏怎么写,特求助,谢谢
最好能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int a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while a>9999
a=a/123
wend

SetData(a, "Local HMI", LW, 2, 1)

大于9999就一直除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