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时间累加问题

楼主(2013-11-01):
请教大家屏上系统运行时间大家都怎么做的呢?
我想在屏上显示系统开机运行时间,今天看了一个范例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我复制到另一个触摸屏程序里就不行了。
谁能帮帮我啊~  感激~

网友:
是不是触摸屏型号不一样啊

网友:
里面的宏指令还有PLC控制还有画面上的元件都不要漏。

网友(2013-12-05):
开机后获取开机时间  获取当前时间 减开机时间 就是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