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纶通触摸屏的界面编辑的问题!本人新鸟!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3-11-04):
举个例子,假如我想再屏幕上设置一个触发按钮,在触摸屏上按动一下这个按钮就让电磁阀动作一次!主要是用哪个命令?是用触发式的资料传输功能么?如果不是用这个命令是用什么命令跟我说下。我好去视频资料里面找视频看~!现在有点迷茫。本人新鸟。求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使用位状态切换元件,触发条件是on<->off,可以用plc控制实现

网友:
就是用一个位状态切换就可以了,复归型的,即点动式的按钮

网友:
可以用位状态设置元件,选择复归型,如图三菱PLC 21212121.rar (260.8 KB, 下载次数: 580) 看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是用的位状态切换元件了,怎么还是不好用呢?读取地址选用的PLC的Y点输出,写入地址用的触摸屏的地址LB0啊~!这样设置对么?怎么点触摸屏后电磁阀还是没反应呢

网友:
你不要打开读取和写入不同地址,上面有给你例子你不看,你的LB0怎么控制Y0呢写入要是Y0才可以知道吗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给我发的例子打开怎么是XOB格式的啊?打不开啊。。郁闷。这个是我弄的,这样的也打不开。怎么设置呢? {C7E92BDD-BA5A-41AD-AAF8-6287CFD55A92}.png

楼主:
不对,我把那个写入地址已经改成了Y5了

楼主:
改成这样还不好用,还需要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