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触摸屏程序加密

楼主(2013-11-04):
请问一下怎样给TK6070IH的触摸屏程序设置密码保护,如果忘记密码怎样解密

网友:
你是指什么密码,如果是程序上传到电脑上的密码的话,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设置,通过右下角箭头-设置(Local Password本机密码111111)进入-security项中,Upload Password 为触摸屏程序上传的密码,然后可以在触摸屏软件中把右下角的箭头隐藏,在触摸屏软件中操作方法为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 勾选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

楼主:
从TK6070IH上传的程序进行反编译时,出现此XOB档案已保护且无法反编译,要怎么办

网友:
禁止反编译的程序是没有办法反编译的。
类似于密码,禁止反编译这些安全功能都是对程序采用的相关的保护。威纶通是不会对这些保护去做任何的解密,需要客户自己牢牢记住这些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