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PLC 連線

楼主(2013-11-04):
各位先進

請教一下 我用一台觸摸屏透過RS485 聯接兩台永宏的PLC

有幾個問題

1. 如何用一個按鈕通知兩台PLC    同時啟動兩台的 M 或 Y

2. 如何將 A PLC 的資料透過觸摸屏 傳給 B PLC

因為PLC上各只有一個 RS485 通訊接口

网友:
可以通过485并联把触摸屏与两台PLC连接起来,访问两台PLC的方式为  地址类型+PLC站号+#+地址,假设两台PLC的站号分别为1和2,那么访问两台PLC的M0的话,就可以通过 M1#0和M2#0来分别访问。
1、可以通过把几个按钮叠加在一起的方式可以同时启动两台PLC的M或者Y。
2、PLC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通过触发式资料传送元件来进行传送,来源地址与目标地址进行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