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8104XH跟多台S7-200连接问题?

楼主(2013-11-05):
MT8104XH跟多台S7-200连接,如果有一台S7-200停电,对其它S7-200有什么影响?对人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造成人机无法操作?

网友:
会弹出PLC NO RESPONSE的提示,可以通过触摸屏的本地位地址禁止弹出这个提示窗口,LB11960放在4号窗口,设置为窗口打开时设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