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HMI里的32位BCD码

楼主(2013-11-06):
威纶通TK6070i里的BCD码是代表十进制吗?我用数值输入,数值格式是32位BCD形式,为什么采集到触摸屏里就变成16进制该数了呢?比如我输入BCD形式的64,本来应该是十进制的64,可是PLC里显示是16进制的64,也就是十进制的100了,怎么会这样呢?我问别人,别人说就是这样,我就奇怪了,不对啊,我明明想输入的是十进制,BCD不就是十进制吗?难道要用32无符号吗?谢谢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十进制选择   32-bit unsigned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我想问的是BCD本来就是表示十进制的,为什么采集到PLC里数值就变了呢?比如我设的是64, 32位BCD形式,到PLC里就变成16进制的64了,也就是变成100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在PLC里也要用程序转换成BCD码,这样才能显示成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麻烦您能说清楚点吗?谢谢,BCD就是十进制呀,我在触摸屏里直接用BCD形式输入一个数,为什么到PLC里就变成十六进制的该数了呢?谢谢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BCD码就是用16进制的0到9表示十进制的一个位,本身还是16进制只是没有了A到F的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再多请教一下:16位和32位无符号可以表示小数吗,我看别人用维纶通做的项目,直接用16位无符号表示小数,小数点前3位,小数点后1位,我很纳闷,16位和32位无符号不是表示整数的吗?谢谢

网友:
只是显示出来的数据有小数点,实际在PLC中的数据还是没有小数点的,如果要用小数的话,要选择32-bit float的数据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您的意思是比如我在触摸屏里用16位无符号表示小数-------小数点前三位、小数点后一位,实际在PLC处理这个这个寄存器数据时还得按照整数指令来处理?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是的,选择unsigned格式,触摸屏上你勾选小数点后1位,显示的可能是123.4   PLC中的实际数据还是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