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之间移动光标而不保存数值?

楼主(2013-11-07):
EB8000开发环境。窗口上有多个数值输入元件。窗口打开时这些输入元件读入已有的值,修改其中的值时如果选择"放弃"则直接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输入元件,并恢复窗口打开时的值;如果选择"确认"则保存当前输入的值并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输入元件。不保存数值而移动光标有什么办法实现?类似电脑Tab键的功能。我用输入元件的“位控制”模式结合宏指令能够实现此功能,但是很麻烦,元件很多的时候宏指令很长,可能会影响效率,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使用数值输入元件的输入次序功能。
将需要连续输入的每个数值输入元件定义成相同的群组,然后设定好每个元件在群组中的输入次序。就会按照这个次序依次选择元件。

网友:
在数值输入元件的数值输入 属性中启用 输入次序,然后把多个数值输入元件进行次序编号。输入的时候,按完键盘的Enter之后会自动跳到下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用过输入次序这个功能。可以靠输入Enter来移动光标,而输入Enter后元件中的值就保存到PLC的地址中了,现在要求不确认的时候不保存,而只移动光标。目前“Enter+输入次序”这个方法移动光标是保存的。有没有只移动光标不保存数值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我用过输入次序这个功能。可以靠输入Enter来移动光标,而输入Enter后元件中的值就保存到PLC的地址中了,现在要求不确认的时候不保存,而只移动光标。目前“Enter+输入次序”这个方法移动光标是保存的。有没有只移动光标不保存数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