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中如何显示多数据?请教

楼主(2013-11-08):
在触摸屏幕上显示模块采集的数据:例如,我有2000个数据模块,显然在一个屏幕中是没法显示完所有模块的数据,如果设置能让屏幕根据设置的模块数量自动添加、布置  显示窗口的内容,并增加“下一页”按钮。   基本窗口要显示的格式“1号模块:....    2好模块:....    3号模块....”这样标识。
   需要用宏指令吧?........
请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模块同一设备的不同地址,可以用索引寄存器去改变显示元件的地址。
如果模块是不同设备以站号区分,可以用站号变量去改变显示元件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