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程序一直有错误提示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3-11-09):
如果下载程序时一直提示检查密码和USB下载线。或者下载时很多错误报警。一般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查找问题原因。

1.如果是第一次下载程序,或者更换过电脑的操作系统,首先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去查看USB线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如图,驱动如果没有打黄色的感叹号为已安装成功。
如果有打黄色的感叹号,请手动选择列表更新驱动,驱动文件选择EB8000软件安装目录下的USB driver文件夹中。

2.确认下触摸屏中设置的下载密码和电脑上的是否匹配。
首先进入触摸屏右下角的系统设定列。
点击第一个按键,然后输入默认的初始密码为111111.如果已被更改,可以先初始化触摸屏恢复默认设置。
然后进入下面的界面修改触摸屏的上传下载密码
在电脑中下载界面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下载程序。

3.关于通讯线及接线方面的要求:
a.通讯线必须为USB2.0标准的USB数据线,长度不易过长,如果有带屏蔽层和抗干扰的磁环最佳。
b.如果使用的是台式机下载触摸屏程序,请连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主板的USB接口)。
c.在下载程序时,请断开PLC下载线或断开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线,避免PC,PLC,HMI形成回路后产生电势差烧坏触摸屏主板上的芯片。
如果驱动和密码都保证是正确的多更换几条下载线或者更换一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