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触控输入和数值显示元件。

楼主(2013-11-09):
数值触控输入元件中无法输入数字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设置不对呢?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数值跟实际的数值不一样,该如何设置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触控无法输入数据可能是读取地址与写入地址使用了不同地址,或者是设置了上限和下限输入的数据超过了这个范围,或者在安全选项中勾选了生效失效功能,或者安全选项中设定了使用者限值。一般都是程序原因,仔细检查一下。

数值显示元件显示不正确,确定地址是否正确,然后确定资料格式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看下是不是用了比例转换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如何现实正负值呢?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里面的32位寄存器 仿真时候就是-3000多的ad数值

我要转换成能显示负数和正数的值 大概怎么弄?

谢谢

楼主:
谢谢了,数值触控输入元件经过你的指点发现是上限和下限输入的数据超过了这个范围造成的数值输入不了,此问题已解决甚是感谢。还有一问题还没能解决,就是数显元件显示数字跟实际测量的数字不一致的问题,比例转换功能没使用,地址也正确,资料格式使用32-bit Unsigned,用其他格式根本不显示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设置或是更改的地方我不知道。请你在百忙之中给予指点。

网友:
什么类型的PLC,读取的地址是多少。PLC监控数据是多少,显示又是多少。此类问题麻烦说详细一些。

如果地址正确,肯定是资料格式问题。更改了资料格式之后注意下小数点前后位数是否正确。

楼主:
很感谢版主的耐心回答,本人确实是初次接触PLC和人机界面,使用手册看的不是很明白,鉴于知识有限好多地方估计表述的不是很清楚,请包涵。我就是想把PLC(三菱FX1N-2AD-BD)模拟量输入的电压数值在人机界面做的那个数值显示窗口上显示出来,但做出来之后模拟量输入端输入的电压是5V而在人机界面做的数值显示窗口上显示的数值是19.94,输入电压的数值和数值显示窗口的数值吧一样,也不知道是哪儿做错了,恳请指教。

网友:
这和AD模块的分辩率有关自己看下你的PLC程序有没有错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