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用于控制窗口中文字、元件显示的宏

楼主(2013-11-10):
请问下各位,在EB8000中有没有,用于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某些窗口的文字、数值显示元件显示;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元件有隐藏?
请问这样得 命令是用哪个?
谢谢!!

网友:
1.使用元件安全选项里面的打开关闭功能,通过某个位地址控制元件的显示/隐藏。
2.文字可以使用指示灯元件去显示/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