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安装 是不是不支持系统w7 ??

楼主(2013-11-10):
usb驱动安装   是不是不支持系统w7  ??我是菜鸟  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安装呀   谢谢指点,触摸屏插上数据线没有反应

网友:
点击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 ,右击选择更新却东,然后选择浏览计算机选择驱动,驱动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中。

楼主:
谢谢了  好像可以了

网友(2015-02-26):
我的W7怎么更新不了驱动呢没法识别  跪求了

网友:
选择安装目录下的usbriver文件夹,如果安装不成功用驱动软件安装试试,比如360驱动大师。

网友:
用驱动人生也试了不行啊

网友:
装了最新的软件eb 补丁也搞了就是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未经数字签名这里不行啊

网友:
各位大神们在线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