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与TK600IV5通讯使用COM3\4852W通读线如连接

楼主(2013-11-10):
近段来,一个项目采用一个K6100I的屏与两个FX3G的PLC 通讯,COM1通讯采用了485-4W通讯正常了,另一个PLC 我想采用COM3通过485-2W或232通讯不知能不能行的通,应该如何去设置

网友A:
如果触摸屏的型号是TK6100i,只有COM3 RS485 2W的串口。
需要在第二台FX3G上配置485BD模块。
触摸屏上PLC类型选择FX 232/485BD。端口选择COM3 RS485 2W。通讯参数和站号必须和PLC程序中的PLC参数设置一致。

楼主:
谢了,我先放试一下

楼主:
COM1采用485-4W和一块PLC通讯正常,COM3采用485-2W和另一块PLC通讯,通讯采用FX3G-485-BD板,通讯屏程序已设为(COM3)(9600 N 7 1)不能通讯怎么回事,PLC程序未修改

网友A:
使用BD模块,需要在PLC程序中,勾选上专用协议通讯,设定对应的通讯参数。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A:
使用BD模块,需要在PLC程序中,勾选上专用协议通讯,设定对应的通讯参数。

TK6100I的COM1的RS485与COM3的RS485是共用一个物理端口,请问如何连两个PL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摸屏的型号是TK6100i,只有COM3 RS485 2W的串口。
需要在第二台FX3G上配置485BD模块。
触摸屏上PLC ...

TK6100I的COM1的RS485 2W/4W与COM3的RS485 2W是共用一个物理端口,请问如何连两个PLC呢,是三菱的PLC,我想使用PLC的内置的422端口,请问如何可以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