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让MT8100i屏一启动就自动实现电脑到FX2N的穿透通讯?谢谢!

楼主(2013-11-11):
屏用COM1接PLC(RS232,9600,E,7,1),通讯正常,COM3用785连PC串口235做了穿透线(RS232,9600,E,7,1),用EB8000的Project Manager里的穿透通讯COM3->COM1开启后顺利实现穿透,电脑能和PLC互访,屏也能同时控PLC。

但是一旦屏幕断电关闭再开,就恢复成正常模式无法穿透了,必须每次都进去设置一下,请问是不是要在屏幕上添加什么设备或者地址才能实现每次开启就自动穿透?具体该怎么设置?请各位大牛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
以太网模式的穿透通讯必须要到电脑上设置,开启穿透通讯模式。

楼主:
谢谢,可我用的是串口穿透,用以太网连接Project Manager设置的,屏幕一重启就不再是穿透了。
想做到每次屏幕重启都保持穿透。

网友:
需要每次都去设置参数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