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_RTU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11):
版主你好,我是搞自动化设备的,用了不少TK6070屏,为了降低成本,想用单片机替代PLC,现在碰到modbus RTU的通信问题,有望帮助解决。我用的是STC89C52RD单片机,晶振是12M,单片机的P0囗接LED,要求是在屏上装一个切换按扭,按一下P0^0的LED亮,按一下又灭,装一个数字写入按扭使P0^1囗LED点亮5秒后灭,装一个数字显示按扭显示3秒后P0^2囗LED点亮。程序写好后每条加以说明以便于学习并发送到13505768100@139.COM。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把单片机程序的P1囗改成P0囗后下载到单片机显示不能通信,是什么原因啊,通信线是2-3,3-2,5-5通应当不会错吧。还有与三菱PLC通信时EB8000软件的设置为什么通信参数要改成4852W,三菱PLC的圆囗是232的啊。

网友:
首先TK6070IH的RS-232通讯端口不是2 3 5 三个角,而是 6 TXD   9   RXD    5  GBD
正确接线应该为  触摸屏 6 9 5 对应单片机  2 3 5。

三菱的编程口是RS485 4W的接口。  三菱的编程线将电脑的RS232端口转成了RS485端口。

楼主:
感谢版主回答,再试试,有问题最请教。

楼主:
我下了D40里的原程序显示还是不能通信。通信线按你上面说的连通。单片机编别的程序是可以与电脑的串囗助手通信的。

楼主:
您好。我下了D40里的原程序显示还是不能通信。通信线按你上面说的连通。单片机编别的程序是可以与电脑的串囗助手通信的。

网友(2014-02-10):
同感 !那个例程是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