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窗口编号写入PLC寄存器

楼主(2013-11-11):
大家好
求助一个问题 例如:触摸屏制作了5个窗口,那么切换窗口后怎样让PLC知道所在哪个画面呢? 请教

网友:
在元件的PLC控制中,控制类型选项中有数据写入 PLC (当前基本窗口 ID)。

可以设定好一个寄存器地址,就能将当前画面编号写入该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