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70IH触摸屏的变频数据PLC不接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3-11-11):
台达DVP60ES00T2与威纶通屏6070ih连接RS232,
与变频器VFD-M是RS485,
变频器一直CE04通讯报警,无法解除
触摸屏的指令PLC可以接收到,比如 控制前进后退之类的
触摸屏上得变频器的数据D550PLC就接收不到了.
MODWR K4 H2001 D550
把PLC上的D550数据改成K1111,变频器可以接收到,正常,报警解除
改回D550,变频器就变回CE04通讯报警
一共4台变频器,

网友:
触摸屏上得变频器的数据D550PLC就接收不到了.
这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报警原因还是咨询下台达的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触摸屏的指令设定可以传送到PLC,
    触摸屏上的变频器设置参数(HZ)寄存器,PLC接收不到

网友:
变频器参数什么地址?和变频器如何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