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是否能表示小数

楼主(2013-11-11):
各位高手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维纶的触摸屏能否用BCD表示小数呢?比如我选择数值输入,想表示56.3,可以用16位BCD吗?这样采集到PLC里后,还是十进制的56.3吗?上次我用32位BCD数值输入64,到了PLC里变成了十进制的100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期待知道的高手详细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要用32-bit float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