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窗口、间接窗口区别

楼主(2013-11-12):
请教各位前辈:EB8000里直接窗口和间接窗口使用时区别在哪里?软件自带的说明书十分的不详细,我很困惑,谢谢

网友:
直接窗口是通过位地址来弹出窗口,而间接窗口是通过字地址来改变寄存器的值来弹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