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中最大最小值判断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3-11-12):
比如数组:data[120]=
{12.4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
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
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
.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
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9,12.35,
12.33,12.34,12.36,12.37,12.32,12.33,12.38,12.35,12.34,12.31,12.21},  要找出其中最大、最小值,该用何命令?
另外,我想把这120个数据分别在120个数据显示元件中显示,有什么简便指令?
谢谢!!

网友:
for x=0 to 119
  for y=0 to 119
    if data[x]<data[y] then
      b=data[x]
      data[x]=data[y]
      data[y]=b
    end if
  next y
next x

最后的data[0]就是最小值。

发送到寄存器 用Setdata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