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建立两个资料取样,HMI满了,可以下载到U盘么??

楼主(2013-11-14):
RT,可以把建立两个资料取样,HMI先缓存,满了,再下载到U盘么??

例如我要持续记录plc d0的值,并保存到U盘,是不是一直要插上U盘?

如果是,可以设置两个资料取样,一个存在HMI,一个存到u盘,HMI容量可以做一个棒图用LW9072显示,满了就插上U盘,下载,然后清空HMI可用内存。

具体问题是,HMI的数据来源是不是应该设置成d0,那建立的第二个u盘下载的数据来源怎么设置??

谢谢

楼主:
好像找到答案了 在 备份元件中设置

网友:
资料取样采集到的数据需要导入到U盘需要使用备份元件来实现。
选择好对应的资料取样索引,还有存储的位置,按备份元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系统LW9064 资料取样大小 好像是重启一次更新一次的 不是实时更新的

那我要做一个 可用容量的进度条 怎么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只有用LB9035  hmi可用空间不足报警??

网友:
可以用LW9072去显示当前HMI的可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