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制作趋势图

楼主(2013-11-14):
我用西门子PLC   S7-200   vw1502两个连续字地址作为数据来源。为什么在触摸屏上面不显示曲线图呀!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出现在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先到资料取样里面设定要取样方式,设置好读取地址,并在通道数中设定好相关地址的资料格式。
趋势图中显示方式设定为即时模式,通道中设置好每个地址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通道显示控制不要勾选。

最好能上传你的程序或者将你程序的设置的地方进行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帮我指点下哪里有错误:谢谢!

网友:
把动态调整X轴时间范围取消掉。
还有暂停取样, 暂停显示这些都不要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