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与单片机通讯中出现停顿现象,就像人“打嗝”,就分析!!

楼主(2013-11-15):
MT506S与单片机通讯中出现停顿现象,据观察这个停顿时间与“PLC超时常数”一致。我改变“PLC超时常数”,
停顿时间也随之改变。想不明白,求高手帮助分析!!谢谢!!
逻辑分析仪采集如图:

网友: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和下位机通讯时,一条命令等待返回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返回或者返回的数据有问题就弹出PLC NO RESPONSE,再发生下一条命令。
你检查下是哪个地址出现了问题,单片机没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