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MI断电保存PLC数据的案例程序

楼主(2013-11-15):
HMI:MT6070IH
PLC:松下FPX-C40T

如何用触摸屏断电保存PLC数据,并且开机后自动传输过去,修改时也可以传输到PLC上面。

谢谢。

邮箱:memeaini@vip.qq.com
qq:123866699

网友:
用触发式资料传输或者定时式资料传输将PLC数据发送到触摸屏掉电保持的RW地址。

然后宏指令用GetDATA函数读取RW地址数据,用SetData发送到PLC。

开机执行或者每次改了数据后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