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如何与标准的modbus rtu 485接口设备通信

楼主(2013-11-16):
mt6100如何与标准的modbus rtu 485接口设备通信  需要注意什么  我用的485-232 转换器  和6100的232接口通信不起来  请教!!!

网友:
注意通讯参数触摸屏和控制器要对应起来。
接线不要搞错了。
还有就是控制器的站号,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再就是要弄清楚控制器支持哪些功能码,触摸屏的地址类型不要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