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助手发送16进制数到触摸屏,但是显示的数字不对

楼主(2013-11-16):
我用串口助手发送16进制数到触摸屏,具体是通过宏指令读取串口数据
但是需要发N多次才可能显示一下~本来的想法是串口助手发送多少数据,屏幕就显示多少数据的。请问程序设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请大神解救~

网友:
你读取回来的变量是b,不是return_value.
还有你显示元件的数据格式和宏就不匹配。宏里面定义的单字有符号的十进制数据。显示元件是双字的16进制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回答。现在是发送16进制数ff,则显示255,发送16进制数4d,则显示77,显示正常;但是发送4D2时还是显示77,请问怎么设置才能使得发送4D2时显示1234?

网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c=0,a,return_value
unsigned char b[3]

while c<1
  INPORT(b[0], "Free Protocol", 2, return_value)
  if return_value > 0 then
  a=b[1]+(b[0]<<8)
  S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c=c+1
  end if
  wend

宏帮你改成这样。
串口发指令必须满足2个字节。
比如255要发 00 ff
77要发         00 4d
1234要发     04 d2

楼主:
学习了,灰常感谢版主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