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P 下载后画面变大 字体变大,怎么回事,请教感激各位大哥

楼主(2013-11-16):
威纶通TK6070IP PC编辑软件是EB8000 V4.65 .02

  上载反编译后再下载发现画面字体都变大了 ,找了好久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有识者赐教。

网友:
TK6070IP需要EB8000 V465.08以上版本软件才行,你检查下程序的触摸屏型号是不是没选对。

网友:
哈哈,这问题我晕倒过,每次编译完在离线模拟是字体都变大了。是应为你没有点【建立字体文件】。哈哈你试试就知道,肯定不会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