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怎么跟三菱FX0N通讯

楼主(2013-11-16):
MT6056I怎么跟三菱FX0N通讯,通讯不了  出现通讯错误  出现语文之母   请指教

网友:
触摸屏型号不要选错。这些参数都是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设置的,PLC的参数你按默认的参数来,新建一个程序试试能不能整通讯。
再对比新程序修改下你程序的参数,如果参数也正确,检查下程序里面元件的地址是不是有问题。

接线方式是触摸屏的 1 2 3 4 5 脚分别对应PLC 的 4 7 1 2 3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