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元件设置细节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3-11-18):
版主,小弟目前正在消化“配方编辑数据”例程。总结了几点疑问:
1,按着宏指令章节的解释说明,每个宏指令都有且只有1个主函数。我看到例程里面一共有18个宏指令。我想确认的是,每个宏指令主函数中定义的局部变量虽然名称相同但各个宏指令之间的局部变量不会相互冲突吧?也就是不会有关联性的对吧?应该是不会只是想确认这一点,呵呵。

2,例程中共有18个宏指令,编号直到22号(没有15、16、20、21号指令),从1号-14号,17号-19号指令都有对应的位状态/功能键/字元等等。我没有找到22#宏指令initial对应的控制设置。版主指点我一下,22#起初始化数据的宏指令是有什么来对应的?

3,18个宏指令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通过逻辑/循环语句配合SETDATA/GETDATA函数实现例程功能。宏指令的意思很简单易懂,倒是那些个地址的索引的实现方式,我在参考指南相关资料上没有看到具体的细节应用解说。比如 字元输入元件LW3020,在属性表里面使用到了“通知”这个功能,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通知”功能的具体应用是怎么回事?

版主上回应该是自己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给我做了个简单的"配方"例子,我仔细琢磨后才知道数值输入属性---数字格式---比例转换的具体用法,如果没有你的例子我也是一直不知道比例转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多谢了。

网友:
1.每个宏指令里面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各个宏之间不会冲突。
2.22号宏指令你到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系统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是开机执行宏指令。
3.通知功能是在输入完 字元/数值 后将某一个位 置位或者复位。然后通过这个位去执行宏指令(见PLC控制)。
这样就实现了输入完后自动执行一条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