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改变数值输入窗口的数值,从而改变窗口的地址?

楼主(2013-11-19):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改变数值输入窗口的数值,从而改变窗口的地址?比如在学号窗口输入1,学号窗口的地址变为LW0,身高窗口的地址变为LW1,体重窗口的地址变为LW2,成绩窗口的地址变为LW3;在学号窗口输入2,学号窗口的地址变为LW4,身高窗口的地址变为LW5,体重窗口的地址变为LW6,成绩窗口的地址变为LW7‘;在窗口输入数值,数值就存储在当前窗口对应的地址中

网友:
官网上的配方有个功能跟你要的差不多。就是粘贴-复制-增加 大概就是这个名了。自己去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另外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时,有时候需要加个延时函数,数据才发送正常?

网友:
应该用宏指令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