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数据采集

楼主(2013-11-19):
TK6070IH的屏  这个可以使用条形码功能和一台AC伺服螺纹拧紧机做通讯吗?通讯使用的是232   需要读取伺服器里面78的字节的数据  反应到触摸屏上    在设置上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有没有直接的案例给我分析参考下?这个方式需要编写协议的吗?
如果上面的方式不行,可以使用FREE PROTOCOL通讯的案例有没有,设置有注意什么?
协议新手求解答!

网友:
条码枪必须是串口的条码枪。PLC类型选择Barcode/Keyboard (USB/COM)。
你的控制器的协议是什么?
如果是标准的我司触摸屏已有的通讯协议就可以直接通讯,没有的话需要用自由协议去通讯。
自由协议你参考EB8000使用手册。

楼主:
嗯!协议时标准额的   使用Barcode(USB/COM)应该是可以的

GetData("Barcode (USB/COM)", BARCODE, 0, 78)// 从条码枪中读数据   78为字节形式
SetData("Local HMI", LW, 100, 78) //把从条码枪中读出的数据传输到屏中

我这个编译出来说   GetData参数个数不正确
我要求其实很简单   直接使用标准的额232口使用协议读取存放就好了     协议宏启动条件为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 通过选择使用宏指令触发
求大神指导
还有我使用的控制器不是条码枪  使用的是AC伺服螺纹扭紧枪自带232标准通讯  想通过使用这个条形码方式来读取

网友:
注意要定义变量

char a[78]  //定义字符数组变量
GetData(a[0], "Barcode/Keyboard (USB/COM)", BARCODE, 0, 78) //将内容存放在a[0]-a[77]中
SetData(a[0], "Local HMI", LW, 100, 78) //将变量中的字符传送出去

楼主:
感谢大师的指导!以后还赖大师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