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如何根据寄存器赋值自动增减数据显示

楼主(2013-11-19):
当给LW0输入一个数值时,从LW200 开始自动显示数值:
每个页面最多显示18个数据;页面中增加判断页数的元件;比如输入17,只显示一页,输入100,显示6页。。。。
如:LW0的值为5时;LW200----LW204 显示 1.2.3.4.5.。。。
   LW0的值为100时,LW200---lw299 显示1到100的数?
请教下,这样的指令 如何循环?

网友:
unsigned short a[100],i,k,no
bool off=0
GetData(i, "Local HMI", LW, 0, 1)
FILL(a[0], 0, 100)
for k= 1 to i
no=k-1
a[no]=k
next
SetData(a[0], "Local HMI", LW, 200, 100)

多看看宏指令使用手册。FOR循环就能实现。

网友(2014-11-15):
看了大半天终于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