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引导画面

楼主(2013-11-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TK6070IK的开机引导画面可以自己制作个公司LOGO动画画面么。

网友:
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可以勾选开机画面下载。图片的像素大小不要超过800*480.图片格式最好为BMP格式。

楼主:
谢谢啊,我试试啊

楼主:
可不可以做个动画引导画面,或者由几个画面构成的引导画面呢

网友:
什么是动画引导画面?

几个画面组号起来的引导只能是利用触摸屏的画面定时轮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