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RW寄存器与系统时间作比较的例子

楼主(2013-11-20):
求救那位高手帮帮忙做做下面的宏指令:
   如将2013存入RW0,11存入RW2,然后RW0跟HMI的当前系统时间(年)作比较,假如RW0大于HMI系统当前时间(年)择跳出比较、小于择置位一个状态位、等于择继续比较RW2与HMI的当前系统时间(日),比较处理的结果也更上面一样。其中RW0、RW2寄存器数据是可更换设置的,另外再问问RW内的数据最久可以保存多久!   谢谢!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
int LW9015,LW9014,LW9013
int RW2,RW1,RW0
int X2,X1,X0,Y5,Y4,Y3
int LW0,X
X=11
GetData(Y5 ,“Local HMI”,RW_Bin ,9015,1)
GetData(Y4 ,“Local HMI”,RW_Bin ,9014,1)
GetData(Y3 ,“Local HMI”,RW_Bin ,9013,1)
GetData(X2 ,“Local HMI”,RW_Bin ,2,1)
GetData(X1 ,“Local HMI”,RW_Bin ,1,1)
GetData(X0 ,“Local HMI”,RW_Bin ,0,1)
If X2<Y5 Then
SetData(X ,“Local HMI”,LW_Bin ,0,1)
Else
If X2>Y5 Then
Else
If X1<Y4 Then
SetData(X ,“Local HMI”,LW_Bin ,0,1)
Else
If X1>Y4 Then
Else
If X0<=Y3 Then
SetData(X ,“Local HMI”,LW_Bin ,0,1)
Else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怎么比较不出来,我好疑惑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维纶的专家门求解呀!

楼主:
板凳 等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RW, 0, 3)   //  date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  now

if a[2]>b[2]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and a[0]>b[0]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网友(2014-03-06):
还是版主厉害

网友(2014-06-25):
编译时显示  使用了没有编译的函数:a     ,该怎么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