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通讯地址对应表

楼主(2013-11-20):
http://wenku.baidu.com/view/a409053667ec102de2bd895d.html
请问该链接中
触摸屏MODBUS Server设置如下
该图中modbus地址和PLC地址怎么对应起来呢?
我通过查询怎么资料才能把PLC跟modbus地址对应起来呢?

网友:
假设你把PLC的D0寄存器的值传送到了HMI的LW0地址中,那么MODBUS主站可以通过 3X/4X/5X 1来读取LW0的值。  也就是 0X/1X(1-9999)对应LB(0-9998) ; 3X/4X/5X(1-9999)对应LW(0-9998); 3X/4X/5X(10000-65535)对应LW(0-5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