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界面自动切换

楼主(2013-11-2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EB8000中怎么做到从一个界面(定时若干秒)自动跳转到另一个界面?比如有2个界面,分别是开机画面和主界面,刚开机时显示的是开机画面,该画面可手动操作进入主界面,现在想做到开机后显示开机10秒钟后自动进入主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吗?

网友:
下载中心示例程序里有欢迎页面跳转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开机后的第一个界面是可以操作的,有按钮可以跳转到某一个界面,如果开机后一直没有任何操作,等待若干时间(比如10秒)后就自动跳转到某一界面。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那个欢迎例程,我按照它的模式也做了一个,但是它只现倒计时,等倒计时从5降到1的时候,不动了,也没有界面的跳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下载了那个欢迎例程,我按照它的模式也做了一个,但是它只现倒计时,等倒计时从5降到1的时候,不动了,也没有界面的跳转啊。怎么做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那些元器件复制到了我的工程里,只显示计时是对了,没有自动跳转啊,怎么弄啊,求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那个欢迎界面,在各个页面的右上角分别有显示“页面:10”、“页面:11”、“页面:20”等,这是怎么显示出来的?这个跟页面跳转有什么关联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各个页面的右上角分别有显示“页面:10”、“页面:11”、“页面:20”的问题搞明白了,但是,这个跟页面跳转好像没有什么关联,还是没有弄懂到底是如何实现跳转的,我把例程欢迎界面里的元件都复制到我的工程里他就不能自动跳转了,还是只能显示一下倒计时,倒计时到1就不动了。如何才能让他自动跳转啊?求解答,谢谢!!!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