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做从站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1):
请教一下,现在打算用MT8070ih做从站,DSP做主站,用MODBUS ASCII向HMI写数据,了解到HMI的存储区分LW,RW,但是协议上只有设备地址,所以想问下怎么样区分?向HMI写数据时,是统一写到LW?还是可以区分?(现只须用到字读写)

网友:
3x, 4x 1~9999 => LW0~9998
3x,4x 10000~65535 => RW0~55535

楼主:
意思就是协议中 1~9999即LW,10000~65535即RW,对么? 还有想问下,3x,4x,0x,6x是啥意思,跟功能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吧,各对应的存储地址是多少?没查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协议中 1~9999即LW,10000~65535即RW,对么? 还有想问下,3x,4x,0x,6x是啥意思,跟功能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吧,各对应的存储地址是多少?没查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每个地址都有不同的读/写功能码,对应功能码选择不同的地址。

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图片看不到呀,文件也下不了。。。

网友:
这些资料在下载中心的文档下载里面有,
不同的地址类型在触摸屏与下位机通讯时对应发送的MODBUS协议功能码不同。

MODBUS 功能码

地址类型        读/写      功能码              备注
0X              读/写     01/05      系统内部/外部输出节点
1X              只读      02           系统内部/外部输入节点
3X              只读      04           模拟输入数据寄存器
4X              读/写     03/10      数据寄存器(可写多个寄存器数据)
5X              读/写     03/10      数据寄存器(读双字高低字反)
6X              读/写     03/06      数据寄存器(写单个        寄存器数据)

不同地址类型在读取或者写入数据时使用不同的MODBUS 功能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触摸屏做为MODBUS从站
  触摸屏中Word类型地址    读取数据寄存器使用03H功能码
                                       写入单个寄存器使用06H功能码
                                       写入多个寄存器使用10H功能码
                                       03H/06H/10H功能码的地址 0~270e 即 LW 0-9998。
                                       03H/06H/10H功能码的地址 270f      开始就是 RW地址。
  触摸屏中Bit类型地址         读取使用01H功能码
                                       写入使用05H功能码
                                       01H/05H功能码的地址 0~270e 即LB  0-9998。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懂了!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