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编程电缆

楼主(2013-11-22):
想自制mt6070ih编程电缆,com232-com3请高手指点

网友:
COM2口 6接收Rx,4发送Tx,5地GND
COM3口 7发送Tx,8接收Rx,5地GND
因此COM2和COM3通过RS232进行连接的话  就是 6-7 , 4-8 ,5-5.

楼主:
对高手的无私的指导,十分感谢!谢谢了!

楼主:
mt6070ih的com1与电脑com口连接,进行编程—(只知道电脑COM用2、3、5脚)

楼主:
mt6070ih的com1口6脚与电脑com口(9针)3脚连接,mt6070ih的com1口4脚与电脑com口(9针)2脚连接,mt6070ih的com1口5脚地与电脑com口(9针)5脚连接,这样接线对吗?请指点!(对mt6070进行编程)

楼主:
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