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com1口

楼主(2013-11-23):
好像看有帖子说tk6070IP这款串口调试必须是COM1

本身PC上的COM1被占用了,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端口是COM6,我在设备管理器里将其修改成COM1,可行吗?会有影响吗?

如图

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

网友:
可以更改端口号。
也可以去触摸屏程序的系统参数设置里面修改PLC的端口号,2个端口号相同就能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