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触屏设置为MODBUS Server和设置成Free proto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23):
请问把触屏设置为MODBUS Server和设置成Free protol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是利用modbus进行传输,区别体现在哪

网友:
Free protol并不是只是MODBUS,需要将串口接收到任何协议命令去解析,获取需要的数据,然后再通过函数和HMI内部的寄存器联系起来。

设置为MODBUS SERVER,对应的地址就指定到了HMI的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