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利用电脑通过modbus传输文字信息

楼主(2013-11-23):
把触屏设置成modbus server,然后通过232串口,将文字信息由电脑传输至触屏,请问如何才能做到。
如果不能做到,能不能在触屏这边实现不同文字的显示,根据串口传输的不通的数据,然后对应显示不通的文字。

网友:
可以通过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根据寄存器值的不同显示不同的内容。
通过MODBUS去改变寄存器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多少,新手求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9797789